网线最短接法是否有性能损失?

楼主(2014-02-09):
前题:一台光猫,一台SOHO路由和一台八口交换机,光猫信号灯在顶面,其它由于同牌子两者外观相近,指示灯都再同一个侧面。为了桌子桌面美化,这三件网件采用最上放光猫的堆叠放置,使用少量泡沫双面胶固定,配以闪烁的指示灯视觉效果大大改善。

思路:由于三者堆叠,猫到路由,路由到交换机,距离都非常接近,不就是为了美化桌台么,使用这三着的连接采用最短法连接。

过程:剪下一截闲置的硬盘80线传输线,一手指长度,然后数6根线撕下一排,再撕一排,共2条,按586B(略掉第7&8脚)夹好两头水晶头,如此这样,最长才一手指长的2根连接线就完成了。然后,光猫接到路由,再路由接交换机。

请问高手,最短的接法,以及由标准的绞线变平排,是否会存在性能损失?或者什么隐患?目前整个家庭网络基本上未出问题。

网友(点评):
这么短的传输距离,再加上楼主本身用的是排线(非双绞),根本不用考虑标准的问题,直出直入也无任何影响——除非设备周围有非常强劲的电磁信号干扰源。

网友:
可惜了,未转正,不能上图

网友A:
扯蛋的玩意儿,不是千兆环境谈什么性能损失,吃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扯蛋的玩意儿,不是千兆环境谈什么性能损失,吃撑了

那如果1000M环境下使用呢?
(假设我的路由和交换机都支持1000M,并且完整的8芯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如果1000M环境下使用呢?
(假设我的路由和交换机都支持1000M,并且完整的8芯夹线)

你的猫不是千兆,交换机跟路由是千兆有何用?性能损失能占它多少,好比你是一个亿万富翁,然后从你资产里扣掉万把块甚至是十来万块钱,你觉得你损失会很大不?

网友:
大哥,你也太夸张了,中国家用的外网最快有多少?

网友:
再说,有个事情外网运营商都不肯提,那就是后缀单位,一个MB,一个是mbit,本身就没的比,不能拿外网的传输决定内网的命运。

网友:
楼主想多了,到家以后,你随便接,都不分拖累外网速度的!

网友:
此帖跑题严重,申请版主删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