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电流到了1.38了,内外都不亮,会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4-02-09):
二修,上家弄过待机和ec,ec都连锡了,开机不触发,没有大电流短路。

没有ec可换,于是拿下来重新焊接好,加电。头两次加电就直接0.6A,后来正常待机0.02左右,触发电流先是很快上到0.65左右,10多秒后向上到1.01,风扇快转,等几秒上到1.38,然后就一直这样了。 内外都不显示!

没接硬盘应该没问题吧,这样的电流到什么位置了呢?

网友:
看看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刷·个bios看下     刷bios 没多大点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