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3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4-02-09):
机器到手  能开机点不亮  电流1.0-1,2   不动     开始查供电   都正常   只有一处 查了各路信号都正常    无头绪     换cpu   不行 后来下了个bios 刷bios   彻底电流更低了        有刷回bios      竟然亮几了         哎   新机器很多毛病  怪毛病       把  我的ok bios传下吧    给大家参考       记住给加点分

网友:
应该和cq40一样吧          我上次也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个是显卡供电?

网友A:
故障表达有点看不太明白,个人理解,你这机器有两个故障点,一是显卡供电不正常,,二是BIOS虚焊

网友B:
嗯,是同一个BIOS刷2次还是刷回原来的BIOS就好了。

网友:
也可能不是BIOS问题吧  楼主多测测

网友:
CPU、北桥容易坏啊。。。。

网友:
电脑的怪毛病很多啊!修好了就行……

网友C:
主要是想弄明白,楼主刷好亮机的那个BIOS程序是你原来第一次刷时备份的原机BIOS还是说你又在网下下的,表达确实不太清楚,如果是原BIOS那就真的怪毛病呀

网友D:
那组供电是检过内存后才出的,楼主这机器莫名其妙才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组供电是检过内存后才出的,楼主这机器莫名其妙才好的???

CQ43的显卡供电是检过内存后才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想弄明白,楼主刷好亮机的那个BIOS程序是你原来第一次刷时备份的原机BIOS还是说你又在网下下的,表达 ...

是备份下来的原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E:
CQ43的显卡供电是检过内存后才出的?

开启信号什么的都是好的    总结下  就是备份  重刷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组供电是检过内存后才出的,楼主这机器莫名其妙才好的???

其他都正常 再  刷个原来的bios 就好         其他机器也遇到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是同一个BIOS刷2次还是刷回原来的BIOS就好了。

元备份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故障表达有点看不太明白,个人理解,你这机器有两个故障点,一是显卡供电不正常,,二是BIOS虚焊

你家bios八角的  会虚汗吗       就是不出一个显卡供电的故障        其他的  测点都ok    芯片条件都正常

网友:
这样也行啊,长见识了

网友:
我最近有一个CQ41的电流到1.5不亮,没+LCDVDD,先焊了显卡,原故障。。。。然后刷BIOS好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月饼 -10 禁言一周!

网友:
你的意思是 把BIOS取下来 在焊接上去就好了  我估计会返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