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掉电,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4-02-09):
请教个问题,B460待机正常,按下开关电流跑到1.0后断电,重启,再到1.0再重启,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没装CMOS电池吧,CPU取下试试来

网友B:
CPU供电电源芯片和上管的问题。。。。。这机子好像是有这个通病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上管引起的

网友C:
有一路cpu上 管出问题,cpu供电要0.98v就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装CMOS电池吧,CPU取下试试来

装了电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装CMOS电池吧,CPU取下试试来

装了电池了,CPU取下跑到0.2就掉电,然后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电源芯片和上管的问题。。。。。这机子好像是有这个通病

谢谢你,我换个试试

网友D:
系统电源没开完,查查六脚开关的开启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路cpu上 管出问题,cpu供电要0.98v就正常,

我量了量,CPU供电有时0.8有时0.7,有时0.4,不断重启,请问老师,这个我应该怎么修啊,换哪个东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系统电源没开完,查查六脚开关的开启电压

六角开关的开启是哪一个芯片啊

网友E:
他们说的应该是cpu后面的4个铁壳mos管吧 你摸摸看看发不发烫就知道了,待机情况下啊!  你确定待机正常吗?

网友D:
六角开关通常是用作系统电源供电的二次开关,用于在不同工作状态达到控制电源的通与断,

比如SUS状态的3。3V电源,就由3AWAYS经六脚开关MOS管或八脚MOS管)供过来的(3.3VSUS),当然受控于SUSON信号。

直得注意的是六脚开关引起的故障通常不是控制信号而是它的开启电压,正常的开启电压通常都在8、9V以上,甚至十几V,比如华硕的就用12V经上偏置电阻来提供,IBM的用VDD15通过东芝芯片来完成,联想的通常是通过两个串联的电阻对19V进行分压得到9V左右,

网友:
针对你的机器情况,可以考虑一下3V ,5V,特别是1.几伏的六脚开关进行排查,也可以直接短接逐个试试。
N沟的六脚开关通常是1.2.5.6脚是输入,4脚为输出,3脚为控制极G极,我通常是把4.5脚直接短接测试。

短接管子需要确认该管子在电路的作用,原理基础不够请不要模仿,扩大故障本人不负责。

以上为个人经验,仅仅作参考。

补充内容 (2014-2-10 20:41):
本人在本论坛做了多年的乞丐,前天才刚刚得以转正为小小白,受用不起大虾抬举的称号,呵呵。

网友(点评):
给予你工程师称号

网友:
换CPU芯片和MOS管上管,上管必须是大功率的,在CPU的19V上管供电位置加一个滤波电容

网友:
CPU 内存先排除了啊 s

网友F:
今天来了一个B460帮障跟你的一样,就刷了BIOS,代换了一下CPU的内存,没修好,给退回去了,这机器不好修

网友(点评):
代换了一下CPU的内存?????

网友G:
你也应该给出具体的描述,不太好说

网友H:
把上下管一起换了  不就什么都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他们说的应该是cpu后面的4个铁壳mos管吧 你摸摸看看发不发烫就知道了,待机情况下啊!  你确定待机正常吗?

先机状态下,一点也不发热,待机电流是0.008,待机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六角开关通常是用作系统电源供电的二次开关,用于在不同工作状态达到控制电源的通与断,

比如SUS状态的3 ...

我知道了,六角开关直接说MOS管不就得了,我测试了,六角开关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把上下管一起换了  不就什么都解决了

现在我手里没有那样的管,我必须得先买,但我感觉不像是上下管的问题。看看吧,实在不行就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也应该给出具体的描述,不太好说

B460待机正常电流为0.008,按下开关后,电流显示1.0左右立马提电,我量了下CPU电压为0.85,EC BIOS刷过,待机芯处的EN脚的两个电阴也换过,还是那个问题,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今天来了一个B460帮障跟你的一样,就刷了BIOS,代换了一下CPU的内存,没修好,给退回去了,这机器不好修

你修不好,那我也不修了。实在是不好修,我感觉好像哪个电压没出来。

网友:
这款板子cpu供电0。86还能跑码读bios.会没有发出内存复位和独显复位, 正常能亮机要cpu供电0,98v。就是有一相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如果是四秒掉电 直接按不跑吗维修即可,电流直接上1.0可能是有短路

网友I:
缺电压吧,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J:
应该是CPU供电问题,通病,只不过你的故障较轻,还能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I:
缺电压吧,先刷个BIOS试试

我刷过EC BIOS了,但是不好使。桥的BIOS我又找不到。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应该是CPU供电问题,通病,只不过你的故障较轻,还能上电。

那我现在需要干什么啊,换CPU供电的上下管吗。

网友:
  cpu电压正常不

网友:
cpu电压0.85,

网友L:
这款机坏的太多了,这几天我就修了两台,都是CPU上管击穿,19V直接报废CPU

网友:
这铁的MOS管有点难焊,见意先拆掉控制芯片后,上好测好MOS管后再上芯片

网友M:
CPU的那种铁管子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款机坏的太多了,这几天我就修了两台,都是CPU上管击穿,19V直接报废CPU

但是我量过上下管,都没有坏。

网友:
引用 网友M:
CPU的那种铁管子有问题

如果测量没问题的话,是不是说明那铁管子是好的呢。

网友N:
感觉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N:
感觉有短路的地方

我也是感觉有短路的地方,不过一般短路的话是不是关机,不应该重启,而且关机后必须断电才能继续开机。

网友:
同意大家的看法!!!!

网友J:
引用 网友K:
那我现在需要干什么啊,换CPU供电的上下管吗。

可以换一下cpu上管,下管一般不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可以换一下cpu上管,下管一般不会坏。

好的,我试试吧,已经订上了,货到了就换。

网友O:
用示波器看看双通道测试看哪个先掉电,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O:
用示波器看看双通道测试看哪个先掉电,信号

我测量了一下,总线供电的对地阻值为2,这个正常吗

网友P:
我以前遇得到的掉电 就是刷BIOS EC  南桥 一起刷

网友:
测下cpu 供电波形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以前遇得到的掉电 就是刷BIOS EC  南桥 一起刷

谢谢你,我已经找到问题了,但还没有修好,1.05V电感对地阻值2,不知道哪里短路了,我正在修呢。

网友:
这机器,,可以改一个上管的,

网友:
我只是看看哈

网友:
把那几个管子换掉 就行啦

网友:
查下复位什么的

网友:
会不会缺电压

网友:
我已经找到问题了,桥的1.05短路了,但我没有换桥,我以前换过显卡,报废了,我怕换桥出问题。直接换板子吧,我的BGA技术不怎么样。

网友Q:
那种贴片的mos管换下试试

网友:
各大供电都起来了,那就考虑换桥

网友K:
引用 网友Q:
那种贴片的mos管换下试试

不是那个原因,是桥的1.05V短路了。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是那个原因,是桥的1.05V短路了。桥坏了。

幸好你没换桥,总线对地值2是正常的,一般来说只要能出正常电压的都不算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