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任何专用设备的情况下,修补内存条金手指,令其再上岗

楼主(2014-02-09):
一条2G内存条,由于被24针电源线束挡住,插反了都不知道,结果烧焦脱落了金手指
插反时,被防呆口挡翘高了另一端,也就是说,并不是整条内存条都处在接反的状态下
拿下一看,第237-240脚报废。
扔了可惜,所以花点心思计划将其修复。
经查,237是接地,238是SPD供电,239、240是识别脚。
1,于是从废旧的光驱上拆下来一条线缆间距相近(拿内存条去对比)的扁平排线,再顺着线缆方向截取下来一部分,三根线一体,用以接连 238-240这三脚。
2,找点细铜丝,这里有点重要了,这铜线是用来穿过内存条上那些细孔的,所以大小很重要,大了穿不进,小了怕有接触不良隐患,多找找会有合适的。
3,拿个宽透明胶带当垫,再拿出手机放上面,开启手机摄像功能,开启微距,再放大到合适,借助这个放大功能,我们试着给内存条上的对应引线的小孔穿铜丝,选择大小合适的。这里顺便说一下,本法不适合有些内存条这些小孔堵塞的
4,全部拿下铜丝,把光驱拆截下的扁平线一端和这些铜丝焊接起来,普通家用的电烙铁搞定,完了检查一下有没连路质量问题。
5,在被烧金手指的背面,找到对应的孔,把做好的带铜线的扁平线按顺序依次穿线到对应的孔里,不要搞错了哦。扁平线向上,然后翻墙到背面,也就是烧手指了的那一面,摆好位置,拉好线缆,包括铜丝,最后用指甲钳修剪好多余的铜丝。这样,扁平线的一端算是完工了,有条件可以涂点AB胶进行外在加固。
6,铺设好扁平线的另一端到烧指的合适位置上,用薄双面胶固定对、固定好,修剪多余的,然后用小刀刮开排线保护层,到此,伪金手指完成。
7,检查检查,然后上机,注意粘上的扁平线不要错位,如果内存颗粒还没坏应该能再上岗,我的就是这样起死回生,从归双通道。

网友:
未转正不能上图!
此法原理是,将金手指翻墙接到背面对应的小孔上,因为正面被固定扁平线用的双面胶占用了。

网友:
穿孔后的样子

网友:
正面,白色的是扁平线

网友:
烤机一小时 通过。

网友(2014-05-29):
这样引线太长了, 按理论在高频的时候可能会造成内存不稳定.

网友:
楼主牛呀!这样也能干好!!!

网友:
LZ是高手啊  膜拜了

网友:
刚好这几根线不是用作数据传输的,否则考虑排线太长了

网友:
高手!佩服楼主的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