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D3V_S0怎么产生的

楼主(2014-02-09):
ACER4750  插电自动触发到0.04A  可以关机 待机电流0.016  所有电感只有3个电压 3.3v 5v  1.5V   U3609 1脚有5V  2脚EN也有3.3v   3脚3D3V 没电压  求助3D3V S0的产生

网友:
这个截图 是3D3V S0 其中的一个

网友:
想知道EC满足什么条件才发出3D3V S0

网友:
看intel标准时序,G3->S5->S3->S0 电,EC发出PM_SLP_S3#信号(变为高电平)开启3D3V_S0电。

网友:
插时序看内纯淡雅出来没有

网友:
*脏话* 打错字了  查下图字跑下线路  开机3.3是怎么出来的

网友:
PM_SLP_S3#有高电压  是南桥发给EC的

网友:
3D3V_S0由3D3VS5转换过来。。。首先要有run_ENABLE  但是不知道这个RUN_enable 怎么产生 如下图

网友:
3D3V_S0是通过U3607 由3D3V_S5转换产生
RUN_ENABLE 来于 对照板子看哪个原件有

网友:
我直接把3D3V S5  加到3D3VS0上 HM65发热 是不是表示桥坏了

网友:
这个不一定,南桥缺电压也会发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