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07或13009电源开关管的代换元件

楼主(2014-02-09):
经证实用BUW13A来代替13007或13009电源开关管完全可以,功率富富有余,只是BUW13A的外形稍大,要稍稍改动一下脚的间距和散热片固定孔的位置。

网友:
3320.电源开关管也可以代换

网友:
13007和13009也很多吧
参数也不是很特别的

网友A:
      其实修过老电子管的彩电的伙计都知道,电视机中的行输出管也是工作在开关状态的。一部分高反压大电流、截止频率高的管子是完全可以用来代换13007、9之类的开关管。本人曾用BU508A代替13009成功案例。

网友:
           细想一下,为什么电源生产厂商爱用13007、9类管子?无非是这类管子便宜,厂家大批进货价才几毛钱/只;而行输出类的管子价最低也在2元/只以上。从外型上看行管的封装体积都远比PC电源的开关管大得多,封装代号为TOP-3XX,PC电源开关管为TO-220规格。13007、9为什么体积小呢?它工作在风扇强制散热的环境,而行管只能靠一块散热片被动散热,管子内置散热片就要大一些啦,增加热传导效率。
            前面有人用2SC3320行管代换,它的主要参数是Icm= 15A、BVceo=400-500VPcm=80W;
              而13009参数是Pcm=100WIcm=12A、BVcbo= 700V、 BVceo=440 V、Ft=4MHz ;
                                13007只是Icm=8A,其他参数一样。

网友:
我不是做生意的一般都是拆配件换,除了上面说的几种还有没有别的型号,以后拆零件的时候好留意。谢谢。

网友A:
     如果是用拆件,老彩电、老彩显中的行输出管都可以。当然屏幕尺寸越大,行管的参数值越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用拆件,老彩电、老彩显中的行输出管都可以。当然屏幕尺寸越大,行管的参数值越高。

MJE13007 J13007 400V 8A ;MJE13009 400V 12A 一般用ATX电源500W以下半桥电路,要使用一对,代换时最好原件代换,每次换时用同批次同型号代换,半桥结构要求对称,放大倍数不能相差太远,13009比13007放大倍要小。

电源320W以下用可用13009(TO-220),400W及以下320W以上只能用13009L,400W以上满载极容易烧单管。“13009比13007放大倍数要小” ,什么意思??
参数不对称,搞出的故障稀奇古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修过老电子管的彩电的伙计都知道,电视机中的行输出管也是工作在开关状态的。一部分高反压、大电 ...

你那是小功率的13009,你换大功率的试试,大个头的13009功率很夸张的,一般400W+都还有用13009的,不过那是老式的,新式的400W+都是主动式电路了,400W用半桥浪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