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HP 516闪灯四下

楼主(2014-02-09):
客户送修一台HP 516笔记本,开机键盘左边闪灯四下电流1.5左右跳动,因为客户来的时候都要下班了,所以报了个大概价修好3-4百,说好第二天来取机,第二天早上来,拆机,闪灯嘛,多半是AMD的芯片不良造成的,先用风枪加热北桥30秒,试机,涛垢依旧,再换个CPU,还是一样,加用风枪架焊一下显卡,电流升到1.8,接外接显示器,直接亮机,钱钱到手了

网友:
这款机器的发热量很高,因此,修好了之后要把灰尘和其它的散热硅脂搞好,要不,会返修的

网友:
应该要上BGA   不然冷机又会不亮机的

网友:
楼主的时间观念太不靠谱了,这都1分钟多钟了吧

网友:
楼主可能没BGA吧。哈哈。

网友:
最好能把BGA重新回焊,要不还得返修

网友:
楼主还是重新搞吧

网友:
嗯,有道理,应该是楼主没BGA,不然用风枪加热就可以出货。这种返修的概率高。AMD的芯片组发热量本来就高,自己当心就是了。

网友:
不出两天  必挂

网友:
什么加热bga都是浮云,换全新的芯片最牢靠!AMD的芯片性能差又易坏!

网友:
先收了钱 再说嘛

网友:
不要质保一个月吗,加焊的钱是不好挣的,

网友:
一般还好吧,我师傅以前吹过515的显卡。结果。那个客户就没在来过了

网友:
建議還是更換橋或是直球會保險一點喔

网友:
会不会返修啊?求结果 一月再告诉我吧......

网友:
通病也是有风险的注意了

网友:
用风枪修,个人觉得太不靠谱了

网友:
这显卡很爱虚或真坏,加焊是用不住的,建议至少重植,要是省心就换全新。

网友:
只要换才保险一点

网友:
我是用风松检测哪个芯片不良,BGA都没有还搞啥子维修,确定了问题才上BGA三

网友:
赖过一个月就行了,换芯片你能挣多少钱,做生意要赚到钱才是硬道理

网友:
真心是被秒杀吸引进来的

网友:
你好像没考虑返修噢,。我都是重植的,有时这样还出问题。吹吹管不了多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