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没事 做了个msata转sata转接

楼主(2014-02-09):
家里一直放着个msata接口的固态硬盘

网友:
点错了    怎么发了啊
找了条SD内存 把上面的颗粒电阻电容都去掉

网友:
用QQ习惯了  老是按到CTRL+回车   晕了
去笔记本废旧板上拆了个mini PCI-E

网友:
支持原创,看着能用 就是不太方便。

网友:
看着有点粗糙啊!呵呵

网友:
粗糙啊,看能否批量生产

网友:
楼主要是做工再好点就完美了

网友:
楼主很强大啊 这么绝的办法都能想到

网友(2014-03-25):
看着真碍眼,不得不说:
一、价值低,浪费时间不值。DELL原厂的mSATA转SATA淘宝价格才13元左右,直接可当2.5寸SATA,DIY成品17元左右。本人前段时间买过2个DELL的,其中一个补加了DC3.3V电路,用作USB硬盘,另一个直接用在现在的台式机上。
二、性能差,外观线路粗糙。使用1117作5V转3.3V,一般来说很可能电流不够、以及信号引线屏蔽效果差造成性能不佳。很多mSATA往往电流接近超过1A(早期的0.5,0.7A,目前更多的是0.9,1.25,1.5A),1117最大电流也就1A(至少也得用1084、1085之类),如果没PCB散热,自身发热厉害。

网友(2014-11-14):
楼主能不能详细的说明一下接线方法,以及针脚位置说明,我改一个,成功了给你看看

网友(2015-02-01):
不明觉历  好礼哈子的样子

网友(2015-07-21):
如果没有废旧笔记本主板怎么改?

网友(2016-05-01):
楼主的精神可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