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上网本板号n01 mb npb

楼主(2014-02-09):
白色上网本板号n01 mb npb 电流跑0.82 然后掉到0.74 没显示 加焊集成CPU 北桥无果 谁又这板子的BIOS上一个谢谢各位...............
cpu

网友:
内存有波不

网友:
电流到0.82 正常应该显示了

网友:
像是不过显卡..

网友:
几个桥 焊下桥啊

网友:
干北桥都没用,温度不够吧。。。。。

网友:
不知道什么问题了............................北桥也干了

网友:
放弃吧 表示这种情况无救了

网友:
我有一份BIOS,能亮,但是图像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