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要怎么学

楼主(2014-02-09):
刚学图纸。要怎么学

网友:
图纸上包含了整机的线路信息,包括平台架构,模块组合及关联,信号走向,电源时序等等,

要完全看懂得要很多的知识,包括电子基础计算机开机原理,电源模块工作原理等等。新手可以先从学记信号定义开始,然后按时序图一个个信号的去看它的走向,并尝试分析信号所到之处的电路原理和可能引起故障的元件。

每个信号的边上都有该信号所要到达的页面数字和座标,可以按着该页面数字去寻找相关的信号及电路。

要想真的看懂电路图,必需先做好电子基础功课和懂得基本的主板开机原理和开机时序原理

网友:
先学各元件基础  组成就是图纸

网友:
远程 找饼哥呀 。。。。。。

网友:
可以报名远程或者迅维的基地培训 图纸不难 慢慢学习就好了

网友:
看图纸是要在懂得原理的基础上吧

网友:
先学电子元件基础,在弄清楚电脑主板架构及各芯片的工作原理。

网友:
我也是最近在看图纸啊

网友:
二楼看来看图纸分析是个高手呀

网友:
要先把芯片的引脚定义弄明白

网友:
图纸去讯维学。几节课就保证你一路看到底。亲身体验。

网友:
上网找基础的视频,从元器件学起还有电路

网友:
首先电路基础知识要学好,看你的情况直接到实地培训更好

网友:
刚开始就是看看看 然后记记记

网友:
高楼平地起,还是那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