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台示波器,大家帮我看看要哪台

楼主(2014-02-09):
老的日立20M坏了,计划换一台,想买以下之一,大家帮参谋一下
优利德UTD2102CEL新的,1650元
利利谱EDS102C新的,1680元
泰克TDS220旧的,85新,1750元
指标都差不多,是你会买哪台?

网友:
我也打算买一台,但看好利利普带V的那款,多200不到。看参数还不错。泰克的低端就算了,而且好像是黑白的液晶。

网友:
我也想买一个 在某宝上找了找 不知道那个好用  求指点

网友:
都是一个档次的东西,还挑个什么,什么好看,就拿那个

网友:
哥来告诉你

没钱就买普源 DS1102E,  2000多点。  不后悔

网友A:
我有个TDS1012B     需要吗?

网友B:
我主要关注的是反应速度,不要时间过去了,连波形都没抓住,国产的主要担心这个(虽然指标和TDS差不多,但怕实际效果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TDS1012B     需要吗?

超预算了,就想在1800以内搞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主要关注的是反应速度,不要时间过去了,连波形都没抓住,国产的主要担心这个(虽然指标和TDS差不多,但 ...

国产的那些2000左右的机器都差不多。随便挑一个。。。你可以网上搜拆机图。。国产的和泰克的没法比。泰克的主板上全BGA芯片。。电源也是artesyn 的。国产的做工就是没法比。风扇声音也大。泰克风扇都没装

网友:
价格、指数都差不多, 那就看外观,喜欢那个就抱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那些2000左右的机器都差不多。随便挑一个。。。你可以网上搜拆机图。。国产的和泰克的没法比。泰克 ...

,你说的很对,这个我注意到了。你的那台好是好,就是超预算了,要是钱多点,我会考虑你的那台。

网友:
泰克的吧,还在用泰克模拟

网友:
买示波器主要考虑哪些东西?求指点

网友:
来个普yuan 就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