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了之后提示7-ZIP错误,,什么问题?

楼主(2014-02-09):
装了之后提示7-ZIP错误,,什么问题?装系统时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你盘出问题了,或者你的U盘安装包出问题了

网友B:
换个硬盘数据线试试,不行的,不是内存的问题就是硬盘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你盘出问题了,或者你的U盘安装包出问题了

我感觉不是硬盘问题,,每次装都出现那,,可能是安装包,,安装包在哪下载求解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个硬盘数据线试试,不行的,不是内存的问题就是硬盘的问题了

硬盘是新的,,可能是安装包错误吧,,在哪可以下载GHOST镜像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是新的,,可能是安装包错误吧,,在哪可以下载GHOST镜像文件??

百度一下ghost系统,有好多啊,那换个内存试试,有时内存颗粒坏了也有这种现象,系统老丢文件,你用着的这系统是一直在用的吗,要是在别的电脑安装过程中不会出现7-ZIP错误就应该是内存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百度一下,深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