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SHARP D3020XA投影机,开机约40分钟自动关机

楼主(2014-02-09):
一台SHARP D3020XA投影机,开机约40分钟自动关机。关机时LAMP和POWER灯一起闪烁,更换灯泡无果,投影机散热没有问题。
重启机器时,有高压  吱  的一声,有时灯泡能再闪点亮,有时点不亮,要三四次才可以点亮灯泡,有时直接点不亮。
但第一次启动时,一般都能坚持40分钟,而且一般是在40分钟左右,灭灯,再启,失败,闪指示灯。
求助。

网友(2015-08-13):
应该是投影机高压点灯板的场效应管或者二极管击穿了,我以前看见哥哥收的优派投影机就这样,点10分多钟就自动关机,后来拆开更换相应原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