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20I插电自动上电瞬间掉电

楼主(2014-02-09):
     标题如上,插电自动上电0.5A几吧  指针的 没那么精准,凑合着看吧!拆开无进水,但贴纸被动过,心里拔凉拔凉的,被修过了?众所周知,此机的贴纸是相当的难撕啊,花了半天撕开后观察了一下,还好没修过。测量各大电感无短路现象,也没进水,本来打算测量一下电压的,谁想到掉得太快,测得电压不是0.2就是0.3,就懒得理他了。听说此机有一个上电0.24掉电的通病,刷个bios就好,试了一下,果然不行啊!仔细分析了一下,觉得此机主板短路的可能性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查吧,看了看主板的大小以及元件的密布程度,不禁一阵头大!!!!!接下来的1个多小时里一直测量中..............................................好吧  没什么发现,先丢到了一边。
       第二天又拿起来量了一下,根据师傅们的指导以及昨天量过的地方确定了几个地方,运气不错,终于有所发现:
                                                          C185  C182(C182在后面一张图)两个电容直通,与之相连的U10就不用说了,1 2 5 6脚接地,到这就简单了,一个一个的拆掉两个电容以及U10这个管子,如果说机子好了别说你们了,就是我也不乐意啊!拆掉后现象时依旧啊! 追查VCC3VIDEO_DP信号到SKT1:

VCC3VIDEO_DP与SKT1的20脚相连接C182滤波电容,到这里就不用怎么说了,20脚对地,仔细看了一下,19脚与之相连了,中间那个,HDMI:

拨正后上电掉电,上电掉电,上电亮机,OK了!     虽然此机有点简单,但作为2014第一台机子就发上来了 图个喜庆,最后厚个脸皮求大家给点分贝,反正不扣你们的分,论坛都知道滴!!!!

网友:
  自己顶一下   有分的顶个分场   有人的捧个人场  别坠了!!

网友A:
类似U口短路的现象一样,就是后级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类似U口短路的现象一样,就是后级短路了

嗯  差不多  U口短路也有别的现象   比如T400的进log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

老是不忍心扣你们的分   莫灌水啊

网友C:
楼主可以挺有耐心的  换我估计都量不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挺有耐心的  换我估计都量不出来

不耐心不行啊   没耐心没饭吃

网友E:
楼主好像有点先难后易了,修板前认真看看还是很有作用的。修好还是显示楼主的功底深厚呀。

网友:
简单的说是缺vcc3B电压,系统shutdown了,可以先查是温控掉电还是电压掉电,IBM的电路设计严谨,少一个电压都会shutdown

网友:
修机不易,发贴更难!

网友F:
HDMI针口短路,第一次听说和遇到,真奇葩了,这机器我修了几台,其中一台就是0.5电流,但是不掉电,故障是不出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好像有点先难后易了,修板前认真看看还是很有作用的。修好还是显示楼主的功底深厚呀。

修之前有观察过  以后你碰到这台机子可以看一下  要不是查到那一步还真发现不了  针脚太细

网友:
引用 网友F:
HDMI针口短路,第一次听说和遇到,真奇葩了,这机器我修了几台,其中一台就是0.5电流,但是不掉电,故障是 ...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估计他们插得太多了吧  呵呵

网友:
挺好技术相当成熟加油!!!!

网友:
不好意思  没搞得好明白呢

网友:
维修过几台 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耐心不行啊   没耐心没饭吃

说到心砍上了

网友G(2014-12-05):
感谢LZ提醒,今一机器,上电 掉电,再按一样。无意看到LZ 的帖子,找了一下C182  位于CPU 下方,短路了。。。
看来DP 很多人会搞坏

网友:
引用 网友G:
感谢LZ提醒,今一机器,上电 掉电,再按一样。无意看到LZ 的帖子,找了一下C182  位于CPU 下方,短路了。。 ...

呵呵  这个故障不太容易发现  用的不多基本不会坏  加上针脚太细不好目测

网友:
我现在碰到一台掉电的   量到L30的阻抗很低  连1欧姆都没有   楼主你量你的板子的时候有这么低的电压吗 ?  这个要是不正常就是CPU挂了   郁闷压

网友:
头一次看见这种呀

网友:
兄弟我买有分了

网友:
没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2015-01-04):
手里有个X220 不显示的

网友:
自动加电 到0.2几

网友:
楼主请教下:南桥的bios去下后我插上可调电源想看看待机电流0.03,(可原来0.002能触发的)我又按了下开关键没反应,后来我有装上再也不触发了,与去下BIOS通电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