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60 短路后 电流上电0。7

楼主(2014-02-09):
故障现象 :大短路
拆解 ,换U36 ,上点仍短。手摸,电容烫手,换了三个记性电容。
上电0.35  测U 电压不出。换ISL62882.上点0.6几 电压还是不出 ,把上下贴管全换了  ,CPU 电压出1.0 。上点还是0.7 几 查时序

后面几个电压都没出 没H_PWRGD  ,没plt_rst# ,这个2 个都是桥发出的,以为桥坏,换桥 ,依旧。其实这里走了弯路 ,因为我在量U69 第一脚的时候发现有3.3 ,以为core_pwrgd   正常了 。

其实不然,因为那里有个R582 的电阻,是空的 ,最后才发现ISL62882 的第一脚pgood 没有电压。
问题就在这里了?
测量各脚电压都正常 ,就是不出PGOOD ,不知道何解?中间U 换过,bios都刷过,说的是B460的,依然不出3.3  上电到0.7.  请高手赐教,看可论坛很多换了场馆不出U 电压的,电流也在0.7 的样子,而我这个是出了U电压,却不出PG ,比较郁闷,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这个机种是个带病机种,类似与显卡门了 ,大家都进来讨论下修这种机器的经验啊 ,不要沉贴了!

网友A:
看看DPRSLPVR是什么电平,正常应为低,南桥发过来的!准确来说应该是芯片没有正常工作才会不出PG,对应每个脚位测下电压看正常不,也可以打下值,确认没有问题,再看看PG的上拉电阻,再不行就短接上拉电阻两端,这个有风险,不过可以试,要是可以呢,呵,维修就得找到了方向后各种方法多试,反正是没有PG所以才使南桥出不来平台复位的,只供参考、、、

网友B:
这个机器还有 供电CPU是62881你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看DPRSLPVR是什么电平,正常应为低,南桥发过来的!准确来说应该是芯片没有正常工作才会不出PG,对应每个 ...

各电压正常,上来电阻一端有个3.3 ,短接后上点到0.3几的样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还有 供电CPU是62881你看看

恩,这个明天看下,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各电压正常,上来电阻一端有个3.3 ,短接后上点到0.3几的样子。

嗯,如果是被拉低的话会不会62882PG这段线有短路呀?你有没有打下值?如果打值正常那我还是觉得芯片嫌疑最大!

网友:
阻值在470 的样子,应该是正常的,我也在怀疑芯片,不过这个也是新的,没办法已经又定了 几个 试试,明天到 ,在换上去看看,谢谢你的关注,明天再把结果发上来,大家在研究下

网友:
还好  看懂了一半

网友:
楼主解决了请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这个明天看下,感谢

今天看了下,62881 正常的,+VGFXCORE_PWR 这个电压已出,且62881 的PG 正常

网友:
我的还是1.26到1.27来回打,VGFxcore_pwr没出来- -

网友:
bios刷了不少,NB和EC都刷了还是跑不完。不知道VGFxcore_pwr是应该一定要的吗,我记得以前修得几快这个在正常运转时也没有的

网友:
V460的板子VGFxcore_pwr虽然没有,但是isl62881还是有点微烫的。。咋回事?

网友:
这机器有点麻烦,我修过,放弃了

网友(2014-07-22):
引用 网友A:
看看DPRSLPVR是什么电平,正常应为低,南桥发过来的!准确来说应该是芯片没有正常工作才会不出PG,对应每个 ...

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不出PG 你可以直接飞线一个过去看看

网友:
其实楼主把CPU供电芯片换了应该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芯片没有焊好呢  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2014-08-31):
估计是U的供电芯片的问题。我一个V460 上U供电就没,电流在0.7左右,下了U供电1.05正常电流0.3几?换个62882去试下

网友:
这个机器是爱短路U36那里   还有就是待机

网友:
把CPU供电芯片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