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芯片!代换

楼主(2014-02-09):
   ISL6323A 芯片!可以用什么芯片代换吗???????急求啊!!!

    还有就是!焊这种看不到脚的芯片有没有什么好的技巧???

                                                                                成功率高点就行!

网友:
ISL6323A 芯片是什么芯片??

网友:
还是原型号稳当

网友:
熟能生巧     多练练嘛

网友:
最好还是用原值吧

网友:
这种的还是原型号的代换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