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两端电压

楼主(2014-02-09):
一个620k的电阻正常时一端16.6v一端0.89v。不能开机时一端17.7v一端16.7v 是电阻坏了吗?

网友:
不能单独出一个电阻来这么分析
建议 你换个一样的试试不知道了

网友:
电阻两端分正负极吗? ?

网友:
电阻不仅是要量电压  还要量阻值    电压有事代表不了什么  具体看电路而定   阻值正常有时也是坏的  总的来说  电阻很难确认好坏  就像天意版主说的  换一个试试

网友:
应该正常,电阻不靠电压来判断好坏,可在断电情况下路测阻值,但如果此电阻在电路中并联有其他负载,数阻往往比原值小,所以最好拿下来测比较准确,用万用表相应的欧姆档测量

网友:
上图说话   你这个也太笼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