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3V5V12V在电脑主板分别是什么位置?求解,

楼主(2014-02-09):
求3V,5V,12V在电脑主板上在什么位置?求解,,

网友A:
没有固定的位置   5V 3V通常在一块  分的不是很远   要量

网友B:
3  5付在待机芯片旁

网友:
我只想知道3 5 V是啥意思?、是主板电压3v5v还是什么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3  5付在待机芯片旁

我只想知道3 5 V是啥意思?、是主板电压3v5v还是什么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固定的位置   5V 3V通常在一块  分的不是很远   要量

我只想知道3 5 V是啥意思?、是主板电压3v5v还是什么电压??

网友:
也不懂,和楼主一样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不知道你讲的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