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电阻,电容,电感两端分正负极吗、?

楼主(2014-02-09):
请问大家电阻,电容,电感等等所有元件两端分正负极吗、?求详细解答。。

网友A:
电阻  电感不分正负极   电容分有极性电容和无极性电容  有极性电容分正负极  正极通常都标有白线   二极管也分正负极  正极有时是一条杠  有时是一个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  电感不分正负极   电容分有极性电容和无极性电容  有极性电容分正负极  正极通常都标有白线   二极管 ...

明白了,,也就是主板上面的小元件除了电容外,都不分正负极,,是这样吗? ?

网友:
电阻电感不分极性,电容有极性的也有不分的

网友:
好大一张白纸!哈哈哈……

网友:
和楼主差不多,对这些都一知半解

网友:
以上都同上

网友:
上面说的很清楚了,比我还白

网友:
只有部分电容分正负级的,电容分无极电容和有极电容。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有极性电容分正负极  正极通常都标有白线

网友(2014-03-14):
电容分有极性电容和无极性电容,正极通常都标有白线,华硕的注意,它和别的相反,电阻,电感不分,

网友(2014-12-20):
电阻电感不分,有的电容要分。

网友(2015-11-16):
一般贴片电阻,电容,电感是不分正负极的

网友B(2016-05-06):
引用 网友A:
电阻  电感不分正负极   电容分有极性电容和无极性电容  有极性电容分正负极  正极通常都标有白线   二极管 ...

你说反了吧。。带白线或者其他标记的一端为电容负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反了吧。。带白线或者其他标记的一端为电容负极,

人家没说带白线的是正极啊  而且笔记本上的贴片电容白线是正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