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10暗屏,无高压开启信号,无图纸

楼主(2014-02-09):
有一联想Y510的本本,测量没有高压板的开启信号,只有亮度调节信号,没有找到
。
我把开启信号的线改到亮度调节上,一接电源时亮一下。但之后没什么事啊。不知道有没有人这么干过啊。
维修新手,求给个图纸看看,或者指教一下该接哪个开启信号线。。。
从小语文不好,希望大家明白我的意思。
暗屏

网友:
从主板上飞个3.3来试试 我也是新手 望高人指教一二
同意楼主:
5.0
陈海龙
同意楼主:

网友:
就这样弄吧,没事

网友:
没什么问题。开启电压一般都是3.3V的。可以从屏供电那里接个。
同意楼主:
5.0
陈海龙
同意楼主:

网友:
一定要拉个开启后的 3.3 不过直接换高压 狠省事啊

网友:
每次都是先亮一下也是问题 你可以找个S0电压 利用电阻电容严重延时就OK

网友:
没图纸?那你就改个3.3V的电路延时送到那个引脚作为开关啊。

网友:
没图不好确定时,就从屏供电取开启信号

网友:
从屏供电上取下来用啊 百试百灵呵呵

网友:
开启电压没有的故障不多见啊,你看看是不是休眠开关的问题啊

网友:
从屏供电上取下来用 很多都好使的

网友:
这图找了好久了,谢谢

网友:
屏供电就可以的

网友:
下个Y410对照一下看看

网友:
我一般都是这样搞的

网友:
搞个屏供电过去

网友:
你看看你测的 ON信号哪来的,主板上从那里直接拉回去就行了。

网友:
屏线和逻辑板的问题

网友:
直接拉屏供电3.3v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