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13P-GL1-A1 这个是什么显卡 谁知道,Y480机器

楼主(2014-02-09):
N13P-GL1-A1 这个是什么显卡 谁知道,Y480机器
显卡

网友:
上网搜搜 不行问问某宝!

网友:
需要这个卡吗?我有一块宏基471G的坏板,芯片上面都不少,成色非常新,带散热器,就是机子摔下来坏的,PCH脱焊了,用力捏住有时候开机可以显示。你可以搜索一下宏基471G,就知道配置可以看显卡了

网友:
这显卡应该是才出来的吧,没的好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