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 显存颗粒是什么东东??

楼主(2014-02-09):
显存颗粒是什么东东?? 和内存颗粒有什么关系吗??  求回复,求解答。。

网友:
显存和内存差不多!!都是临时储存用的!

网友:
这种问题百度一下不就知道了?不要只为了赚分而发帖,学到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对都是储存东东的

网友A:
显存跟内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跟内存是一样的。。。。

朋友,不知道就不要误导新手了...显存颗粒和内存颗粒是不同的,内存颗粒分为服务器和家用机内存,家用是8位的颗粒,服务器是4位的颗粒,而显存颗粒是16位的,所以不能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