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 适配器不充电,接可调电源可以充电。什么问题?

楼主(2014-02-09):
戴尔N5010外接适配器不能充电,用着都没问题,电池是好的,原装电源代用电源都一样,接上可调电源又可以充电!这是什么问题,充电芯片24745,已经换过,一个样!有哪位大侠修过没有!

网友:
这个问题真的很奇怪哦,很少见,照楼主这样子说的话个人认为楼主可以确认一下适配器和可调两者之间的电压差大不大,如果大,那么可能板上有元件不良造成,如果不大,那么会不会是适配器本身问题?如果是后都不防用个通用口的适配器再接个可调用的DELL头子试下!奇葩问题就得大胆尝试、、、

网友:
这问题是你假设出来的吧?这么奇葩,哈哈,我也不知道怎么弄了,再换换适配器看看吧,呵呵

网友:
换个原装的试试呢

网友:
这个机器还真的狠邪门!客户用的就是原装电源,而且客户的电源放到别的戴尔电脑都可以充电,后来我给客户拿个华硕的电源,加上可调电源的转接头,这样用,充电都没问题!真拷不懂是什么问题!

网友:
适配器检测 应该出问题了

网友:
换个边上的不板子 试试

网友:
.............还有这么奇葩的问题呢??

网友:
太奇葩了,难道是这个本子挑适配器?

网友:
适配器检测信号问题

网友:
适配器中间那个针头啊!你看一下电路图,我修过几个这样子的挑适配器机器,主板针头那里的电路有问题,是识别DELL适配器是多少瓦的样子

网友:
换个90w的 dell机器挑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