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加温法修好显示器

楼主(2014-02-09):
一台长城19寸液晶显示器,故障为开机指示灯闪烁不开机,开壳后,测量电压12V,5V正常。用户说,他家的显示器,放热地方,烘一会就好了。怀疑开焊,用热风枪加热芯片后,故障依旧。但偶尔能开机。一时陷入困境。于是对主板上的电容开始单独加热,用电烙铁。当加热到一个16V47UF电容时。故障消失。开机一切正常。原来是电容变性。冷热稳定性不良。修好后,反复试机一切正常

网友A:
弱弱的问一句,“电容变性。冷热稳定性不良”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句,“电容变性。冷热稳定性不良”是什么意思呢?

不会是男变女或女变男后稳定性不好,进展不畅吧。

网友:
楼主是把那个电容换掉了吧

网友:
这个电容不对   12v和5v 会正常码?

我感觉12v
5v  不正常

网友:
这是5V滤波电容失效了,造成5V输出电压过低造成的,一般碰到这样的问题,直接把5v滤波电容全换掉就好了

同意

网友B:
电容不怀孕不带表电容不失效,最好是有个电容表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网友:
我以后碰到类似搞不定的 就轰下电容试试

网友:
加热,这可是个细活啊

网友:
是电源板上的么?我手里有好几个长城的电源没修好,电源管理芯片是ob2269的,换了很多件都没好

网友:
电源 那块  50v 22uf  的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不怀孕不带表电容不失效,最好是有个电容表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严重同意,还有固态靓货也不一定没事

网友:
把电容换了 应该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
电容换了不就好了

网友:
加热时间长了容易放炮啊!!

网友:
楼主: 我知道优派19#有电源初级 25v47mf不好的情况。谢谢楼主分析。

网友:
你是换电容好的,还是加焊好的啊?

网友:
这就是电容问题吧,典型故障了

网友:
一般碰到这样的问题,直接把5v滤波电容全换掉就好了

网友:
万用表一般都有电容测试功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