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4420 AMD 电流上到0.41

楼主(2014-02-10):
宏基 4420 AMD, 板:06245-1.刚拿来是没待机。保护隔离的第一个P管坏了,换了电流上到0.41就停了,内存供电1.8V,桥供电1.07V,CPU供电1.07V, CPU是AMD TK57 ,这手摸CPU,温度是升的很慢。这是CPU坏???现在没有CPU试 ,大家给下建议
cpu
cpu供电

网友:
CPU坏的几率大

网友:
换个试试 有时CPU 电源管理芯片坏的也比较多

网友:
这是CPU没有工作

网友:
应该是CPU坏!!!!!

网友:
建議先更換CPU 試試

网友:
换U不行估计北桥,加焊下。

网友:
昨天陶了一个U,收到马上装上,还是跑到0.4,后来加焊北桥,还是一样,今天又订了一CPU供电芯片(ISL6246)回来试下,明天再看看,同行还有其它建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