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a55m X4 641用手压着CPU就可以就能点亮,手一放开就黑屏?

楼主(2014-02-10):
手里有一块技嘉a55m X4 641 fm1  开机跑00,用手压着CPU就可以就能点亮,手一放开就黑屏,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
没有遇到过,主板卡槽有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座子或者桥的问题吧!

网友:
可能是cpu座虑焊

网友:
CPU座,存在虚焊,

网友:
cpu座 桥。。俺下去有可能是桥

网友:
需要加焊CPU坐

网友:
难道是传说是传说中的虚焊

网友:
U座虚汗 或者U 的 核心虚焊吧

网友:
桥的可能性大点吧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还是CPU座的问题,虚焊,换了一块华硕的 ok了
因为这块技嘉的板子才1年左右,返厂了

网友:
cpu底座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