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18卡logo

楼主(2014-02-10):
三星R18卡在logo处不动,看上去像是南桥的问题,其实是ATI北桥虚焊所致,加焊即可

网友:
有原因没,下次遇见好整

网友:
这种北桥 一做就好了

网友:
虚焊也卡LOGO 头一次见

网友:
这机器是真事,,我也碰到 过两台,他的北桥带显卡功能,,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这样算是通病了 ,下次注意了哦

网友:
集显问题怎么会卡LOGO?

网友:
这么厉害  见识了

网友:
下回看到注意下!!!!!!

网友:
跟R23差不多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