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LED显示器不亮

楼主(2014-02-10):
型号是TF980EW,这个显示器是LED的。我拆看检查了板子没有烧坏和电容鼓包的。我也测了接入LED的那2根线是有15V电压的。(注:因为万用表的电池没多少电了,所以我也不知道那里是12V还是15V,但是我觉得应该电压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以前没有修过LED的显示器,所以在这里请教一下大家这个会不会是LED坏了,而板子没有问题呢?

网友:
楼书测下各种供电啊 。这么说怎么让人判断啊

网友:
我现在也想学修LED但是这个不太会呀~~~很郁闷呢

网友:
和普通高压维修一样,先换通用LED驱动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