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85S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4-02-10):
这机器是开机电流总在内存跟CPU那块徘徊,不走显卡,刚开始以为是CPU供电芯片虚了,焊了不行,换了还是不行,最后是换了MAX8743解决的,各位注意了

网友:
还有这机器有时候光驱问题导致不认硬盘

网友:
MAX8743是内存供电芯片吗

网友:
是SIS芯片组的吗?遇到一个SIS芯片组的,换了8743以后,电压是出来了,却死活不跑码,不好修

网友:
MAX8743是什么芯片啊   说明白点啊   谢谢

网友A:
8743一般用做待机芯片  也可作为1.05和1.8的 两项供电,用处很多

网友:
  懂不起  不晓得说啥

网友:
看来待机芯片多注意!有时电流只能做为依据

网友(2014-08-06):
不就是内存供电芯片

网友:
牛逼 还可以是3V 5V

网友:
跟MAX1999基本通用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743一般用做待机芯片  也可作为1.05和1.8的 两项供电,用处很多

待机的是8734吧,和8743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的是8734吧,和8743不一样!~

的确是8734

网友:
写的太简单了,最好附带图就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