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G液晶电视开机闪屏过几分钟就正常。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4-02-10):
一台LG42LG30R-TA  开机有横黑线闪动。图像不正常。过会就正常工作了。求兄弟们解决。问题解决有奖金答谢。有视频不知道怎么上传。可以加QQ 783575823

网友:
是图像正常。亮度变黑

网友:
这种情况如果屏无问题将驱动板与屏的连接排线拆下清理干净会有奇效,我修过几台因为排线腐蚀引起的

网友:
会不会里面有电容鼓包了

网友:
我也感觉电容的问题  修好了  回复一下

网友:
先把屏线清理一下  我遇到几次都是它的问题

网友:
先检查电容有没有问题,再看看屏线

网友:
修的咋样了,电容排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