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元件用什么可以替换

楼主(2014-02-10):
蓝宝石HD5670 1G GDDR5,黄色圆圈的5脚元件用什么可以替换,上面标的英文是:Z08X。显卡的故障是鲁大师显卡测试就黑屏,这个元件本来是撞歪了我重焊还是一样,显卡可以看电影,显卡16对电容对地阻值一样,

网友A:
网上买一个啊,有型号的啊

网友:
最好买原型号的,这样放心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买一个啊,有型号的啊

网上也找不到

网友:
测试黑屏我估计不是这个元件的原因。。核心或者温度。

网友:
料板有啊

网友:
5个脚的与门电路,料板上拆啊!!!

网友:
测试下显卡温度是否过高引起过温保护,这个元件应该是一个门电路

网友:
蓝宝石显卡上都有这东西,我有两个这管子

网友:
这个是电门的ic来的我以前在很多ati显卡上面见过凡是这个掉了就肯定不亮机,不过楼主你这个问题吧是这个ic的问题来的是其他问题导致的你要查一下咯

网友:
这样基本找不到,只能碰在料板上拆

网友:
好像是复位电路

网友:
这个芯片是负责显卡复位工作的,没有它显卡肯定不亮,所以楼主你现在大可以放心 ,不是它的问题,只是重新焊好看些就行了,显卡测试黑屏绝对不是这个芯片的问题,跟核心、供电、或者显存有关,最是黑屏的时候测量一下有没有各项供电。

网友:
既然显卡可以点亮,说明这个5脚芯片是没问题的...鲁大师测试显卡是满负载跑分的,导致的黑屏应该是芯片或者供电以及散热上面的问题,需要好好查查

网友:
能点亮是保护芯片把那

网友:
这个IC很多显卡上有,你找显卡拆

网友:
别的显卡上都有这料,都是一个地方的,黑屏不是这料的问题,这个料没有了,大部分主板会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