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LX复位灯一秒闪一次

楼主(2014-02-10):
华硕M5A78L-MLX复位灯一秒闪一次CIEA11有3。3到2。几V电压跳变,请问是什么问题,求思路

网友:
按照不跑吗的思路检修

网友:
查一查供电,看正常否

网友:
后备电池有点么。、IO跟的822排阻值

网友:
我也遇到了…………

网友:
IO旁边的822? CPU供电旁边的822?

网友:
挽了也是一个样

网友:
打各总线的阻值吧。

网友(2015-02-09):
查主板是否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