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50 开机不显 过几秒掉电

楼主(2014-02-10):
一台B450机器,开机上CPU 电流0.5 左右,电源指示灯闪四下断电,过几秒又自动开机,开的的时候电压都有。但是开关电压没有
cpu
掉电

网友:
帖子又沉了

网友:
肯定有短路

网友:
不跑吗 四秒掉电?

网友:
北橋壞了 先試試看吧

网友:
先上假负载测下工作条件。在看看接口有没短的

网友:
供电管呀 赚钱喽

网友:
先查查所有供电是不是都出来了

网友:
短路,检查一下 外设接口是否短路, USB HDMI

网友:
电流上到0.5,先查电压,CPU供电查下

网友:
测各大供电正常不?这样的问题应该是供电没出来吧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