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021wd开机通电,屏不亮

楼主(2014-02-10):
新人,液晶显示器是好的一直可以用,拆下来量个个工作电压,在拆灯管借口的时候懒了下不小心把灯管插销弄坏了,在别的地方拆了个安上,看了个个电压都正常,驱动板也有电。但现在显示器通电不显示东西,光指示灯正常工作

网友:
量下屏供电。

网友:
有没有背光 会不会白屏 ,看看屏供电 驱动板上有控制小管不行就短接他

网友:
灯管没有工作

网友:
好的为啥拆啊?

网友:
没有高压了

网友:
今天装起来看了下,开机指示灯正常有信号,突然发现是暗屏,但不像灯管问题,灯管要亮下在暗。这亮一路暗。高压没工作吗?怎么测,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