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的奇怪现象

楼主(2014-02-10):
开机背景灯不亮,重启又亮了,查了背光开启信号3.3v正常,求指点

网友A:
既然开启信号正常,重启和不重启 又有何分别呢    你说的是  单纯的背光要重启才能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开启信号正常,重启和不重启 又有何分别呢    你说的是  单纯的背光要重启才能出来?

是啊,现已确认是屏的问题

网友:
那就改高压呗  如果的LED 直接从废屏拆一组升压的 改上去就可以

网友:
大多数都是屏线或是屏的问题。

网友:
换屏多好 不忙就修修

网友:
还是换屏来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