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屏线,电源闪烁,无背光,无屏信号。

楼主(2014-02-10):
刚接了一个顾客的显示器, 故障现象,电源灯闪烁不开机,
拆机测量电源板电压, 5V正常 12V正常, 驱动板3.3V正常,屏供电5V正常。
不插屏线,背光正常点亮,  插上屏线故障依旧, 此时测量屏供电,一会有5V一会没5V, 电源板的5V输出也是这样,
不知道是因为屏板上有5V短路还是, 因为电源板带不起负载。
昨晚又没睡好,思路有些乱, 不知道从哪下手了, 希望有朋友指点一下。

显示器品牌型号为  :  清华同方  TDY-9L80B

补充内容 (2014-2-14 10:32):
通过更换通用电源高压一体板测试,结果证明是 原来的电源高压一体板带不起负载, 那么要怎样才能找出故障点呢? 希望大家能给个思路

补充内容 (2014-2-14 17:56):
最新测试结果, 断开电源高压一体板高压部分12V供电,外接高压板一切正常,由此结论推测为电源高压一体板,高压部分出故障,导致带不起负载, 可是找到了高压部分,接下来应该在怎么找故障点,又没思路了

补充内容 (2014-2-14 18:55):
已解决,实在没办法了,更换高压板,至此结束

网友:
电源板 带不起

网友:
你换下 431   限流电阻

网友A:
电源指示灯闪烁,应该不会亮的,你说屏供电一会有5V一会又没,你再查查电源板输出的5V有没有,如果有可能就是驱动板的问题,最好用排除法换换,先换个电源板试试

网友:
电源带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指示灯闪烁,应该不会亮的,你说屏供电一会有5V一会又没,你再查查电源板输出的5V有没有,如果有可能就 ...

出现故障时,电源板5V供电也有跳变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只有5v 跳变吗?12v 呢?

网友:
应该是电容漏电 或者高压短路

网友:
屏坏了,也会这个样

网友:
应该 是驱动板的事,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换过驱动板就OK了

网友:
5V输出不稳那就是电源板的问题了 ,换了就OK了,还不行,先换了再看,有没有稳定5V输出,有就在查驱动板和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