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三星R428不亮维修

楼主(2014-02-10):
这个机电流0.3-0.78-0.68-0.85就不亮了.显卡换过了还是一样.内存也换了还是一样.
显卡

网友:
所有电压都量过吗,复位有了吗???

网友:
看看硬盘底下的胶带底下有没有腐蚀的电容,去掉。

网友:
428好像没有硬盘下面电容那种问题吧

网友:
耍个bios看

网友:
先刷一个bios看, 看电流 距离点亮不远了

网友:
问题修复了,原来是BGA没有换好,加焊一下就OK 了

网友:
还是检不到显卡,再查下显卡部分吧

网友:
不错 不错 学习了 谢谢
反对楼主:
5.0
九叔
反对楼主:
论坛抵制恶意灌水

网友:
好贴,路过学习
反对楼主:
5.0
九叔
反对楼主:
论坛抵制恶意灌水

网友:
对自己的BGA要过硬,嘿嘿

网友:
哈哈,BGA要练,而且电流表,显示的很明白呀,没过显卡

网友:
如今 我也遇到了 一样的状况 不过 我的是进水造成的不开机 南桥挂啦 换上南桥 就是你现在的一样的电流 刷过BIOS ,,

网友:
这机器好像很不稳定的,上一个和你电流一样,换的南桥好的,

网友:
有时候,换了显卡不行,重新加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这机显卡问题多

网友:
这机子出了通病就是显卡问题 cpu供电

网友:
也来学习一下,三星
反对楼主:
5.0
九叔
反对楼主:
论坛抵制恶意灌水

网友:
三星的板子做BGA难度很高,板材太薄,温度控制不好就变形,有时候稍微高几度都会失败。我一般都把预热时间加长

网友:
显卡问题仔细量一下显卡没有工作

网友:
怎么我的偶尔显示 老是不稳定 南桥换了 BIOS刷了  NEC电容也换了  显卡也吹了 还是不稳定啊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4-03-16):
这弯路走得有点。。。。

网友:
这款版子做BGA时注意一下哟,搞不好就扩大了的。太次了点

网友:
LZ还换显卡啊?一般都是重做而且,成本高啊!

网友:
R428这个机,电压都有了,拿过来南桥做过了,按开关机键没有电流显示,要过十几秒才有电流0.37A开不了机,

网友:
我也有一台R428的独立显卡供电电感对地值为零。。。楼主帮我测下L5的对地阻值正常应该为多少。。。谢谢了。。。。

网友:
这种电流,BIOS,桥,显卡

网友:
看来我的BGA要多加练习啊

网友(2014-04-15):
没玩过三星的,学习下。

网友:
有没有换过u试试

网友:
你的什么显卡,我的三星也是这个问题跑到0.9不显示

网友:
有同感。。板BAO。。变形历害

网友:
三星的本身就难搞,资料少,还是简单的先搞,别问题扩大化。

网友:
我刚刚也遇到一个这样的,换了显卡也是一样

网友:
这种芯片料板到处是 不可能没有这芯片在说了连加焊都没式下

网友:
我的原来是进水,换南桥好,现在通电不亮,又换了南桥也不行,装不装内存电流一样,感觉CPU不过

网友:
这个机子我碰到最多的是NEC电容 还有就是南桥底下的电容这两个问题其他的就很少碰到了!这两个是通病!

网友:
三星的机子要么不坏,坏了就很难得修

网友:
基本功不过硬啊,这要是对自己BGA很有信心的人,估计就会修到其他地方去了

网友:
N10M这显卡狠容易坏

网友:
先刷bios,不行再做显卡

网友:
硬盘下的电容短路

网友:
这款就修了硬盘下面的那个电容 还没遇到显卡问题

网友:
我有个428,原来是雷击的,到我这里已经是二手机了,3 5 V芯片已经取走了。南桥烧了一个大洞,网卡也挂了,最后一一补齐,换好,可是现在白屏一下就掉电 真心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你这个电流明显过了内存,刷BIOS,看显存,还有屏线,着机器不接内屏好像不会亮

网友(2014-05-27):
我手上有一台R428,ADS#都出来了,电流跑到0.8A左右,内存换过,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r428还没见到桥坏的

网友:
这机有通病的啊

网友:
BJA的技术还是要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