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不过的问题

楼主(2014-02-10):
大神们小弟我请教一个问题,诊断卡跑代码是D2 有没有思路啊,说是内存不过,,上假负载,测试3.3v电压三个是 2.7v左右 1.8v的电压时 1.67v 复位有,,地址有 另外 CPU 核心电压不是1.2v吗 我这个没上真CPU 是 0.87v左右 复位也有 。 PG正常
cpu
内存不过

网友(2014-03-14):
我也碰到一台正在修呢

网友:
手头上有一台HP nw8440的机器,不上内存B3,上内存跑D2,阻值卡阻值和电压正常,cpu灯座都正常,刷了网上几个BIOS,都不跑u,后来换了其他板上一个BIOS,还是跑d2,然干北桥945pm的,换了之后,还是一样的症状,无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