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电池维护浅谈

楼主(2014-02-10):
笔记本在使用较长一段时间后,容易出现电池容量下降的问题,导致笔记本的续航时间缩短。这主要是电池内部的电芯老化或失效造成的。情况严重时,采用电池校正程序或将电池反复充放电都无法解决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有许多爱好者认为,将电池的外壳打开,查找并更换失效的电芯就能解决问题。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
更换电芯要谨慎

  由于现在的笔记本多使用锂离子电池,而锂离子电池的寿命基本是恒定的,其充电寿命只有500~800次。因此如果经常使用电池为笔记本供电,1~2年后,电池就容易因内部的电芯达到使用寿命而失效。虽然我们在拆开电池检测电芯时,表现出来的是某一个或某两个电芯损坏。但由于其他电芯也差不多了,即便你更换了失效的电芯,电池能在短时间内恢复正常,也会很快因其他电芯的失效而使整个电池再次无法使用。
  那么,将笔记本内部的所有电池全部更换能否解决问题呢?其实,这也很难。因为在原装电池中,其内部电芯是经过精确配对的,因此电芯的容量、端电压和内阻的一致性很好。而我们在市场上所买的电芯,并没有经过测试和配对,我们在业余条件下也无法为电芯配对,因此其容量、内阻等参数必然会有所差异。而在电池内部,各电芯是串联后一齐充电的(在大多数笔记本电池中,是将8个电芯分为两组,4个串联后再并联,形成电池组),由于各电池的充电电流一样,其中容量最小的电芯必然会先充满电,而由于其他电池电量尚不充足,因此电池组的端电压达不到设定电压,充电电路将继续给电池组充电。这样,原来充满电的电芯就会过充。为减少充电的时间,笔记本充电电路的充电电流相当大,因此过充时会使电芯产生巨大的热量,从而使电芯内的液体温度升高,压力加大,内部电解液容易干涸或溢出,导致电芯容量进一步下降,出现膨胀甚至爆炸。而电池的总容量是由其中容量最小的那个电芯决定的,这样便会造成恶性循环,经多次充放电后,整个电池组的容量会大幅度下降,导致笔记本使用时间缩短。

  同时,不少笔记本电池为防止用户私自打开更换电芯,都有智能保护芯片和防开盖线路。只要将电池的外壳打开或将电芯从电池的线路板中取下,智能保护电路就会停止电池的输出。即便我们重新将电芯接回电池线路板或合上电池的外壳,其智能保护芯片仍然不能恢复。这样,电池就无法正常输出。我们需要重新将智能芯片复位才能解决这一问题,但业余条件下,我们无法将智能芯片复位。因此,在拆换电芯时有可能造成电池的永久损坏。
  那么,我们如何解决电池的问题呢?最好的办法当然是购买新的原装电池,但现在一个新的原装电池要数百甚至上千元,这样花费实在是太高,超过了许多消费者的承受能力。不过现在有一些专业的笔记本维修站,其设备和技术都不错,而且有一些维修站和电芯的生产商存在长期的合作关系,可以对出厂的电池进行精密的配对。这样就能保证维修质量。在这些地方换电芯的价格约为300元,虽然比自行更换电芯的价格要高些,但却能保障电池的长久使用。另外,有些维修站还对维修过的电池进行半年的保修。而我们在这半年的使用中,只要保证电池有百次左右的充放电,并且在这期间电池容量稳定的话,以后电池就会进入稳定期,不太容易损坏了。

维护电池有诀窍
  无论如何,更换电芯都需要我们付出不小的代价,因此,我们在日常使用中就要注意维护电池,以延长电池的寿命。

  要维护电池,首先要减少使用电池的次数,也就是说在有市电时,尽可能地不要使用电池。这样,可以减少电池的充放电次数,延长电池的寿命。虽然这样带来一些使用上的不便,但想想你每次使用电池,都需要付出两元钱,还是悠着点吧。

电池内部结构图
  电池校正程序是否能延长电池的寿命,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支持的人认为,电池校正可以消除电芯的记忆效应,延长电池的寿命。而反对者则认为,现在使用的锂离子电池已经没有记忆效应了,因此,校正程序只会增加电池的充放电次数,缩短电池的寿命。其实,这两种理解都是不全面的。锂离子电池虽然减小了记忆效应,但记忆效应仍然存在。而电池校正的确能减小记忆效应,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电池校正程序的主要功能是建立电池与控制电路的联系,使控制电路能正确识别电池的容量,这样就避免了电池过充或过放电的现象。同时,还可以保证系统在电池用尽前关机,保护数据的安全。不过,经常使用电池校正程序的确会增加电池的充放电次数。因此我们每隔三个月左右运行一次电池校正程序就可以了。

  我们在使用电池为笔记本供电或用电源适配器给电池充电时,千万不要拔下笔记本的电池。因为无论电池处于充电还是放电状态,其电流都是相当大的,如果我们强行拔插电池的话,很容易产生电火花,不仅会造成触点的烧蚀,冲击电流还可能造成电池的电路板或笔记本充电电路的损坏。
  另外,不少人还有一些关于使用电池的误解。例如“新购的电池需要经过几次充放电来激活”,“笔记本电池需要充满放尽”,其实随着锂电池记忆效应的降低和电池内部保护电路的完善。这些因素对电池容量的影响已经很小了,我们只要定期运行电池校正程序就能消除这些操作对电池的影响,因此我们大可不必为此而过分小心地伺候你的笔记本,毕竟电池是拿来用的。
笔记本电池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821-1.html

请勿发表论坛有的东西 转载标明出处

网友:
原来电池还有这么多说头!

网友A:
楼主分析的透彻 长见识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分析的透彻 长见识  谢谢

不用          不是我的分析         呵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用          不是我的分析         呵呵呵

客气啊  那就是总结得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气啊  那就是总结得好

也不是         是我老师的       = =

网友:
电池也越来越便宜了

网友:
行情我不懂          应该没有·什么维修价值吧

网友(2021-12-20):
是的,笔记本电池是个异类,鸡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