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新酷鱼单碟500G

楼主(2014-02-10):
  真是垃圾的玩意,用了不到一年直接掉速到零,蓝屏报错DUMP  只能关机,重启能用,大部分时间还能用,保修说没有问题,大家都遇到过吗,去他X的希捷,固件门过后,又添掉速,大家有解决的方法吗?

网友:
复位SMART表看看

网友:
我遇见这个情况  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掉速  ST 500G 单碟
使用感觉很慢  MHDD 扫一下  扫的速度很慢
用DM  里面有个 貌似叫做磁头清零(不知道这样叫对不对)
做到1%以后    再MHDD扫描  速度就正常了
可是  分区装完系统又慢了   然后 MHDD扫描   就很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