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冷静王标准版维修纪实

楼主(2014-02-10):
一台航嘉电源,在死机后,再开机时出现很大炸裂响声,并伴有剧烈糊焦味。 下面是维修过程。

网友:
拆机过程看图片, 一块HS8110双16脚芯片,维修前后的测量电压数据。

HS8110

故障时
修复后
管脚
待机(V)
短绿线(V)
短绿钱(V)
3.24
5.42
3.69
0.07
0.29
0.25
1.68
1.66
1.87
2.28
1.29
2.01
2.28
1.28
1.97
5.04
0.04
0.04
3.44
5.36
3.68
5.06
5.05
5.05
3.82
2.45
2.45
2.45
0.03
0.03
2.69
电源输出插头的数据:
输出插 头颜色
故障时 电压
正常电压
对地电阻
绿
5.05
5.05
-11.58
12.26
5.11
5.11
5.31
5.37
橙(棕)
3.43

网友:
      电源待机正常,绿线5.05V,紫色线5.11V,短接绿黑线,没有输出。
     电源打开后,发现输出电感(+-12V,5V)严重烧焦,电路板变形明显;电容2200、2200、1500、470不同程度鼓包,特别是1500炸裂,响声应该是它发出来的。 保险烧断,13007两块击穿,B极2.2电阻断路。 此外,种各电压输出接地电阻过热,已经看不出色环阻值,其它未发现异常。
      把烧焦的电感,去掉漆包线,按原数据重新绕制。其它损坏元件全部换新。    不上保险,串入灯泡,上电亮一下就灭,短接绿黑线,风扇转起来。又接上光驱,正常工作,输出电压见附表。

网友:
该电源是假航嘉电源,从图片里大家应该能发现点什么了

网友A:
这是“航假”电源嘛   修过几个航嘉电源,一、二级EMI电路都是完整齐备的,后级输出的直棒电感一个都没少,而楼主这个电源通常都是拆件用的,一看就没胃口了,除非新手用作来练手!

网友:
我去 宁愿买二手也别买山寨,买山寨等着报废硬盘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航假”电源嘛   修过几个航嘉电源,一、二级EMI电路都是完整齐备的,后级输出的直棒电感一个都没少 ...

是呀,就是假的,铁板配重,铸铁块充铁芯, 输出钱都是铜包铝的。这样的电源,用了3年,爆炸了。

网友(点评):
呵呵,应该说“用了3年,屌炸了”

网友:
太恐怖了用这样的电源要配灭火器。

网友:
山寨电源!!!!

网友B:
确实厉害!
我通常只替换电容和大个低压扼流电感线圈。
还不知道怎么制作电感线圈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确实厉害!
我通常只替换电容和大个低压扼流电感线圈。
还不知道怎么制作电感线圈呢。

其实电感线圈好制作, 把原线圈的匝数,绕制方式记录下来, 选择相应的漆包线重新在原来的磁环上绕制就行。 这种电感线圈匝数少,线径大,操作比变压器容易。
本机的这个电感, 是3种电压的,5V10匝, +12V25匝,-12V也是25匝 5V、+12V大概是1.5平方的,-12V细不少,没找到合适的,用网线中的塑料皮芯线替代,双股并绕。
拆下来的线,抻直,量好长度,根据原来的线圈样子,慢慢绕就是了。

网友(点评):
这个线圈的线径有计算公式吗?,还是凭经验?我拆过好几个旧式的AT、ATX电源,这种线圈的线径比新电源的线圈的线径都要粗一些,1.5平方能安全过15A的电流吗?

网友:
1500 是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电感线圈好制作, 把原线圈的匝数,绕制方式记录下来, 选择相应的漆包线重新在原来的磁环上绕制就 ...

线径测量原线圈的线径即可,至少不能低于原线径。 1.5平方应该是过不了15A的,这种电感,10A差不多。 老电源用料足,功率实在,现在的电源水份大了。

网友:
是3.3V的滤波电容。就是它爆了。

网友B:
顺便问一下磁芯会烧坏吗?
它的表面不能绝缘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顺便问一下磁芯会烧坏吗?
它的表面不能绝缘怎么办?

磁环外观是完整的,但性能受影响程度不好说,要专用仪器测试才知道,现在只知道可以使用。
绝缘用耐高温的绝缘带缠裹,加上漆包线有绝缘,正常工作条件下没有问题。
看我修的那个情况,线圈估计烧红了,才造成磁环绝缘脱落。

网友D:
航嘉的做工不是这样的呀
楼主这个貌似不是航嘉正品哦

网友:
真是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航嘉的做工不是这样的呀
楼主这个貌似不是航嘉正品哦

当然不是了,要不怎么说“惊呆了”了呢?

网友:
不敢当,绝对低手,垃圾电源,不能用了,修一下长点见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