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820TG 进系统黑屏 外接正常

楼主(2014-02-10):
acer 4820TG  进系统屏 外接正常 系统换过 显卡重新植株过  在外接显示器那切换集成显卡就可以正常使用,显卡型号 216-077200   请问各位大哥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如何处理?

网友:
这种问题真是奇怪呀

网友:
好好检查独显部分  如外围都正常 那就是芯片坏了

网友:
表示没有遇到过

网友:
竟有此等故障,修好请发上来

网友:
最终发现是重插一下屏接口那端的屏线就好了,折腾了那么长时间。走了那么多弯路。

网友:
先测试屏 和屏线 完了再确定显卡

网友:
不认显卡是不是显卡坏了呢

网友(2014-03-24):
遇到一台进水的,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