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A780G M2+ HP 不跑码求助

楼主(2014-02-10):
板子型号标题 接手故障是自动上电 不跑码 于是用表笔去短接开关排针 发现不能关机 直接把IO 换掉 自动上电的故障解决 但是不跑码 测量各个供电 基本都是正常的 只有cpu的供电只有0.74v 复位也有 BIOS刷过 南北桥都加焊过 依然涛声依旧 求高人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自动上电

网友:
同一个问题发两次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换了试试

网友(2015-02-17):
我的也是,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cpu的供电只有0.74v,低了吧!

网友(2015-11-25):
我也有一块一模一样的板故障也是一样,供电复位都正常就是不跑码

网友:
后面又仔细量了下,发现PCI-E A11脚没3.3V但是供电都正常

网友:
大神们帮忙分析下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