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E40 , 引导就掉电到待机,硬盘、u盘都如此,奇怪

楼主(2014-02-10):
开始时启动后显示“stuck key 3f”,蜂鸣两声,提示按F1进bios设置,设置没发现什么问题。按提示是键盘按键问题,拿下键盘不提示此错误。但无论设置硬盘启动还是u盘启动,每当自检完成刚好引导的刹那,掉电了!接上键盘可以进bios更改启动顺序,回复默认设置,问题都一样,怎么回事呢?

很多人都知道e40散热是通病,我这台也很热,不过如果不引导系统只在主板bios里转并不会掉电,只有引导的瞬间才掉。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补充内容 (2014-2-11 15:43):
键盘的问题不是重点,现在重刷桥的bios可以进u盘,恢复ghost到硬盘,但在重启配置系统的时候掉电了。虽然比以前有很大进步,但还是掉电。

补充内容 (2014-2-11 15:43):
可能是散热器的问题,手摸显卡很烫,不过散热管对着出风口的地方不热,不知道是导热不好还是风力把热量吹跑了,希望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A:
恢复bios就可以了

网友:
问题不大吧,意思好像是按键卡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恢复bios就可以了

您的意思是回复默认设置吗?我试了不行啊。
另外除了键盘出错以外,最要命的是将要启动的时候掉电,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个人见解先按楼上几位的建议试下。本人遇到过更换键盘就可解决相同故障的,
如还不行初步考虑电源故障,电源头、隔离、模块电源的滤波等。

网友:
保护隔离那块加个稳压二级管试下   要不就刷  bios

网友:
cpu供电电路,是否有一路供电不正常。用示波器查波形最方便。

网友B:
不知楼主的机器是AMD还是INTEL的。这个散热器常坏,不散热,出的风是凉的。会自动关机。还是刷个BIOS先吧。先软件后硬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楼主的机器是AMD还是INTEL的。这个散热器常坏,不散热,出的风是凉的。会自动关机。还是刷个BIOS先吧。 ...

感谢您的指教,这是i3的机器,我已经把桥的bios刷了,现在可以用u盘装系统,不过的确出现了进系统掉电的情况,导致装机一半没有成功。
再来一次,看看是不是散热问题

网友:
啊  那就有可能硬件故障了

网友C:
内存CPU这些换过没 不行查先温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CPU这些换过没 不行查先温控

换过了,不行。
没有电路图,温控不会查啊

网友:
弄个重一点的散热器压到桥上,然后弄风扇吹,看看。还有,你现在用PE进去不掉电了,只是启动硬盘就掉。看看有没可能硬盘那边的5V有问题,有波最好,没波就替换硬盘供电管子,滤波电容之类的。

网友:
BIOS重新刷一个

网友:
祝你好运 ???????

网友:
既然涮bois有进展,再多找几个试试,连同EC的一起刷了。
既然换过CPU  那就打一下CPU供电的波形
除去外设,裸板试
不可能是温控的问题,因为在bois里不掉电

网友:
先最小化测试下,

网友:
E40散热器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