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 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4-02-10):
接一台x201i的机器,客户说是砸的不加电了,拆机测量各电感无短路,插电源待机为0,观察主板没有明显变形痕迹,也没发现有掉件痕迹,插电源测量主板,发觉vint20无电压,cv20也无电压,DOCK_PWR20正常20V电压,vcc3sw 3.3v正常,

再测量pwrshutdown为低电平,确定是这个信号有问题

这个信号来自于tb62514的第46脚,第一感觉应该是热敏电阻rtx摔坏了某一个,测量tb62514第58脚,电压0.05觉得应该是正常的,于是果断的换了一个tb62514,结果故障依旧,百思不解,于是再次测量tb62514 第58脚 结果是0.4几到0.3几来回变,这才对嘛,肯定是哪个rt电阻坏了,

找这几个rt电阻花费了有20多分钟,终于找到rt7的时候问题出现,一边电压为0,一边为0.3~0.4,就是他坏了,用电烙铁一取下来就发现了,这个电阻从中间裂开了,没有找一样的电阻,直接短接,插电源自动加电,信号哗啦啦的跑起来,装机测试键盘竟然也被砸坏了,其他一切正常

网友:
我上次遇到的桥下都掉点了  楼主运气真好

网友:
就是客户还没同意修

网友:
我的换TB就好啦

网友:
砸了的还稳定吗

网友:
测试一天了,很正常

网友:
摔机 也能摔的这么有技术含量

网友:
我的机器很奇怪,无聊电池还是电源,只能第一次开机成功,第二次就开机不触发了,晕了,去掉CMOS电池也是这这样。有遇到过的情况么?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南桥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楼主运气好,桥没砸掉电,要不然死机等各种疑难就麻烦了

网友:
人为得太经典了。

网友:
真是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