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A780G M2+ HP

楼主(2014-02-10):
主板型号如标题   AMD 双桥 接手时自动上电   不跑码   短接开关排针不能关机  换IO 解决自动上电问题  但是仍不跑码 测量各个供电基本正常,只有 cpu的供电只有0.74v  复位也有的  BIOS已经刷过  南北桥已经加焊 没结果  求高手指点一二  感激不尽!!!!!

网友:
顶起   不能落下去了   求指导啊!!!!!!!!!

网友:
CPU供电有点低

网友:
我也知道有点低  但是复位有的啊   说明供电应该是可以的呀

网友:
按不跑码修,各组供电正常后开启时钟,复位。查各复位是否正常。例如pci,pci -e,cpu等复位。复位正常后查各总线是否正常,北桥到CPU,北桥到南桥,南桥到io,南桥到BIOS。cpu供电偏低我想和vid组合有关查下是否正常。如不正常可能还是IO有问题

网友:
第一感觉是IO没换好    IO也会检测VID   具体问题还需你亲自检测  我们只能说说

网友:
复位还要查那么多的复位点啊   不好搞啊     毕竟没有学习过   自己瞎琢磨的  不是很透彻

网友:
IO要用原型号哦

网友:
不跑吗的主板CPU电压低也很正常  因为还没开始工作  如果跑马了电压就会自己升上去了

网友:
CPU供电偏低,正常应为1.2-1.3之间,检查开启电压、滤波电容、供电IC

网友:
我也有一块板 不走吗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1679684 -2 给你个机会学习!

网友(2014-03-16):
我有一个这种主板第一次开机能跑,第二次不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