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硬盘不停自动掉盘

楼主(2014-02-10):
请各位大神帮忙看下:手上有一块西数My Book Essential硬盘3.5的2t容量,接电脑后能识别也能读盘,但过3-5分钟就自动掉盘,几秒钟后自动连接。有外接电源,已经用相同的电源替换试过,直接测电压12.24V稳定,排除电源问题;数据线和U口都替换试了;接不同电脑问题一直在。因为PCB转接板用了Initio的INIC-1607E芯片加密,直接用排线挂盘体显示未格式化,不过盘体有问题可能性不大。请分析下最有可能出问题的是哪个部分?是PCB转接板的话,哪个元件会造成这样?是晶振么?谢谢各位

网友A:
换个晶振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晶振试试不就知道了

自己的盘,也不是搞维修的,就想再鼓捣几下当学习了。手上暂时没元件可替换,不行就只能送修了啊

网友:
应该是硬盘的电路板上芯片坏掉或虚焊了

网友:
电路板上芯片坏了

网友(2014-08-23):
不是做维修的,那还是送修吧,别搞废了。

网友:
本来问题可能不大   别越捣鼓越难捣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