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ed help to repair toshiba hard disk bad sector

楼主(2014-02-10):
hi all,i have few hard disk Toshiba with bad sector.which software can repair..kindly reply.

网友:
东芝硬盘没有太好的工具,用MHDD的ERASE处理一下看看。
不知道楼主手上有些什么工具?

网友:
东芝固件几乎全部都是PCB板上,只有SMART和G表在盘片上,所有固件损坏的可能性非常低,但是所有东芝盘都有一个通病,就是认盘慢和坏道,如果楼主的盘是这种情况,就是G表磁道坏导致的问题,这种情况是可以修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