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 笔记本掉电求助

楼主(2014-02-10):
接到一台DELL N4110的笔记本开机掉电,第二次在开就开不了,从插电又可以开机,不装内存的话开机不掉电,电流到0.90不掉电。插内存开机电流1.0掉电。不掉电测试PL7没有电压 ,其他都有,不知道搞怎么弄了。有谁修过这杨的机子吗,求大侠帮忙了。

网友A:
内存供电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有问题

内存供电正常
,后面的电压还有没有出来

网友:
主供电才0.8V正常吗

网友:
擦一下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换CPU试试,多排除一下 ,在提问

网友:
试着换下内存试下

网友:
缺电压保护了。

网友:
刷了BIOS好了

网友B:
刷BIOS好了。。。。你不先刷了试试再发帖子。不过我修过一个DELL 5010开机两步上1.4A,最后一顿折腾发现CPU坏了导致的。还是个一代的I3。那是第一次遇到INTEL的CPU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刷BIOS好了。。。。你不先刷了试试再发帖子。不过我修过一个DELL 5010开机两步上1.4A,最后一顿折腾发现CPU ...

开始没有想到是BIOS的问题,后面没有办法了报着试试的心态,就好了,对了,怎么区分CPU的一代,二代,三代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开始没有想到是BIOS的问题,后面没有办法了报着试试的心态,就好了,对了,怎么区分CPU的一代,二代,三 ...

举例:I3-380M是一代,I3-2380是二代,I3-3380是三代。。。。看明白了没。380是型号,看380前面的数字是几,就几代喽~

网友:
次级有保护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举例:I3-380M是一代,I3-2380是二代,I3-3380是三代。。。。看明白了没。380是型号,看380前面的数字是 ...

O(∩_∩)O谢谢。I3跟I5的CPU是同一代的能通用吗,,还有就是有的CPU(I3 SRO4N)这是几代呢,

网友:
试着换下内存试下!!!

网友:
现在的电脑是越来越难修  华硕 DELL 掉电没修好过